伺服电机编码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2-08-03):
请教高人,伺服
电机
同系列不同功率的编码器是一样的吗,比如 kfs13 kfs23 kfs43 pq053 pq13 pq23等等,另外编码器安装需要调零具体如何操作,有没有这方面的贴子,哪位朋友能介绍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不一样。别折腾了

网友B:
原帖由
xwdwy
于 2012-8-3 20:41 发表
不一样。别折腾了
能折腾---多花银子就行,先搞清极对数,分辨率及通讯协议

网友C(2012-10-29):
调编码器不太容易想学习就联系我吧

网友D:
编码器调零 先设置到调零模式 百度文库里面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E:
我试过我的750W松下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直接买个同系列小功率的电机拆了装上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