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郁闷呀!

楼主(2012-08-03):
请教高手,新手为什么每次飞都这样?机子歪着出去还不走直线??改变副翼和方向也没用。如图:

网友:
轮子不正吧,我一般是加大油门最短的距离起飞,空中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如果是轮子不正,那走曲线,论子也不该歪着跑啊?

网友:
扭力?推力线?重心偏?

网友:
可能动力没有配套好桨,或者接力线不正确,造成反扭太大,反扭导致左轮与地面压力大,右轮与地面压力小,从而导致两个轮子阻力一大一小,结果就是地面跑不直,再加上速度快了惯性导致机翼直接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