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天线断了可以接上再用吗、

楼主(2012-08-03):
如题知道的魔友说说

网友A:
我的2.4G天线被朋友直机砍了,还是返厂好点,自己接失控就惨了

网友B:
完全可以接,难道厂家天线在线路板上也是焊接上去的嘛

网友C:
能!接的时候不要馈线接馈线,检查下天线下端的的馈线里边有没有拉伤,没有的话吧头剪其,用小刀剥出芯线和屏蔽层,然后直接焊到你设备的线路板上,弄好拉距测试下

网友D:
直接换个吧也不贵

网友E:
如果是电缆接收天线,直接从断处剥出3CM就行了

网友F:
不要接!
要一根线,关键是脱离屏蔽线头的长度

网友G:
天线坏了可不能省钱自己接啊,弄不好会大麻烦的

网友H:
6楼正解,弄好后拉一下距离试试。

网友I:
还是换个吧,新的也不贵。

网友J:
弄好拉距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