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金属轮毂用哪种胶水

楼主(2012-08-03):
越野车加装金属轮毂,请问用那种胶水粘轮胎好,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胶水不行吗,多谢,打滑严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属轮毂不便宜,和轮胎一起换有点可惜,大家都用胶水粘吗,不粘会差很多吗,请高手指导,多谢

楼主:
实践证明,不粘不行,轮胎跑飞了。

网友B:
有专用的粘胎胶吧?
不粘是不行的,朋友的CC01,够慢速吧,轮毂和胎皮打滑~~

网友C:
不粘 胎皮老是移位 郁闷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鞋子跑飞了,袜子磨破了,这脚吗……怕也要受伤了。

网友E:
 大家就直接说用哪种胶不就得了 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F(2012-10-24):
我也想知道

网友G:
应该粘、用百得pattex超能胶,比田宫的轮胎胶便宜很多。

网友H:
百得pattex超能胶,不是那么好吧。。我用过一般般。。。

网友I:
如果可以,考虑模仿下汽车的轮胎。虽然有点难

网友J:
想问一下!这样用胶的话岂不是轮胎轮毂一起换么?好浪费哦!我都没抹胶!是水管胎,当初装得很紧!

网友K(2013-01-31):
飘过拿分!

网友L:
不要迷恋金属哦 塑料 尼龙 用502 或者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