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接收机和遥控器匹配的问题 (之前没说清楚, ...
问一个关于接收机和遥控器匹配的问题 (之前没说清楚,题目已经编辑)

楼主(2012-08-03):
本人目前有一个wfly07(2.4g)
遥控器
能否控制wfly4通2.4g的接收机
并不是同时控制2个接收,我只要能分别单独控制

网友A:
记得是1对1,不能同时控制

网友B:
亏你还是中校了,竟然问这种菜鸟问题!

网友C:
楼主是想同时控制两个接受?还是说再买个接受装在另一架飞机用?2.4G控只能同时控制一个接受的~如果想多买个接受给别的飞机用,回来对好频直接能用,只要是一个牌子的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之前没写清楚,已经编辑
其次,人人都有不擅长的领域,你这种傲慢的口气遭人唾弃,再说你也没回答问题,看来你也好不到哪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之前没写清楚,已经编辑
本人目前有一个wfly07(2.4g)遥控器
能否控制wfly4通2.4g的接收机
并不是想说要同时控制2个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之前没写清楚,已经编辑
本人目前有一个wfly07(2.4g)遥控器
能否控制wfly4通2.4g的接收机
并不是想说要同时控制2个接收

网友A:
地板说的对
可以用

网友E:
你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我有一个遥控器,有几个接收机。想飞机落水了,用船来就,但是遥控船时,飞机也动。怎么能飞机落水了,遥控船时不会遥控到飞机呢?

网友E:
一个遥控器里建立的不同模型,视乎只是建立了不同的设置,多个接收机只要与遥控器对频好后,就全都能受遥控器的控制。并不能多个接收机同时开机,遥控器只能遥控其中一个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这么说,先开坦克到拖车上,把坦克的电源关掉,再开启拖车的电源,拖车再开走,这个意思

网友F:
同时对码就OK了
如果是双向通讯的JR的那个,好像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