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50e 传动齿轮上下不平齐,是正常现象还是我的安装问题?(有图)

楼主(2012-08-03):
如图,新装align 550e 3gx一台,机器应该是比较新的版本,主齿轮是m1的,但是安装中发现小齿轮和尾传齿没有完全平齐,大伙的550e都是这样么?还是我安装的问题?难道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我的也是 问题不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但是今天首飞下来后,发现大齿盘的上方有被舵机固定垫片胶圈摩擦的痕迹(黑色的),不过没有大问题,个人认为是不是在单向轴承上方装一个垫片降低大齿盘的高度,专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呵呵!

网友:
大齿盘垫圈装了吗?

网友:
我的TREX550E 3GX版本的就是在大齿盘上面单向轴承处加装一个哲片给主轴穿过,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大齿盘的工作位置.使得小齿盘和尾前伞耻轮刚好吻合.建议飞550E的摸友在大齿盘上面单向轴承处加装个哲片.

网友:
再来就是,我看了你的图片,发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大齿和小齿之间的空隙怎么就那么密的,应该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空隙.你的大齿轮和小齿轮两者之间装了蛰圈不.

网友(2012-11-05):
请不要发广告和广告QQ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