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三相电机改单相

楼主(2012-08-03):
请问各位前辈 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是如何实现自动切换的?

网友:
换线圈,加电容

网友:
楼主多大电机?功率小的话加变频器,改单相太麻烦

楼主:
1.5kw 改好了 能用 就是老用开关控制切换电容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 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是如何实现自动切换的?
就加电容,不分两个的,我抢答了偶尔抢答一次就错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启动线圈加个延时开关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加电容,不分两个的,我抢答了

小弟弄了个运行电容加上试了下 结果空转也转不起来 又加了个启动电容 但是不断开会嗡嗡响剧烈震动

引用 网友B:
启动线圈加个延时开关不就行了

请教前辈 需要什么样的延时开关?

网友:
有一种用的是机械离心开关,一定转速就断开了

楼主:
  这么高端 那就麻烦了

网友:
我理解错了,lz说两个电容我以为楼主已经把三相绕组改成单相了,三相电机加电容能计算出来,具体忘了自己百度一下吧

楼主:
没有 电容没有问题 运转正常 唯一的缺点是每次都要用一个开关断开启动电容 相当烦人

网友:
,启动电容是串联在副绕组中的,你在中间在串联个时间继电器延时1至2
秒断开(具体时间按负荷轻重调节)

网友:
离心开关跟启动电容器串联,再跟运转电容器并联接入电路中的,反转只要把主副线圈的任何一个改变头尾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一般单相电机和8楼说的一样用离心开关,但你这个安离心开关太麻烦了

楼主:
继电器的话应该还要布置低压电路吧 也很麻烦啊

楼主:
是的 我刚又百度了下确实是离心开关 这样装离心开关既不方便又不安全 真不行就这么用着拉倒了 反正也用不几天了

网友:
改成单向会不会造成长期缺相工作状态?

楼主:
改单相是用电容裂相 效率较低 至于是否缺相就不太懂了 不过缺相的话应该早烧了吧

网友:
离心开关也是可以装在外面的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直接用个大运转电容器1KW100UF,把离心开关跟启动电容器省了,这样启动有力,运转更有力
我的电动机都这样改

网友:
楼上的这样搞 运转的时候会不会很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好!很正常

网友:
你可以加个冰箱压缩机电流启动继电器,有线圈的那种,试试看

网友:
简单点的话,手动用个按钮开关,按下后电路自保电容不自保,两秒后松开按钮即可.自动用个0-5秒的220v的延时继电器控制启动电容即可,要通电后延时打开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直接用个大运转电容器1KW100UF,把离心开关跟启动电容器省了,这样启动有力,运转更有力
我的电动机都这样改

是1KV100UF吧

网友:
我最近也搞了下这个问题,我感觉如果是1kw以上的,首先该为三角形接法,其次如果不带负载启动的话一般是100w并联3uf到4uf的电容,如果是带负载启动的话要要并联个运行电容2到4倍的启动电容,但是启动结束后要开路的,我是装了个复位开关的启动好释放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