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路接地

楼主(2012-08-03):
各位好。我是个电子菜鸟。想问下高手。雕刻机接地。要怎样安装才算是安全接地了,是不是要把变频器的接地。和机箱壳体。驱动壳体或驱动的接地端,接口板的接地端。连在一起接地。还是分开接。直接接在电源线的接地端可以吗  方便的话给个实物连接图片。说明下最好。。谢谢了

网友:
电路接地=接到金属外壳(或电源负)。金属外壳接地=接大地

网友A:
外壳接跟线到铁板,铁板放到土里,堆几包盐。
我家在2楼,台式电脑老是漏电,很不爽。
如是在瓷砖上上撒上湿盐,铁板放在盐上面,

网友B:
接地是接地,是接到金属外壳再接到地,不是电源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