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ab PL8并充问题

楼主(2012-08-03):
PL8授用并充来现实多组电池同一时间充电, 可是检测电压也是以并联后的电压, 并非每组片心独立检测, 这样会不会造成电压不平衡呢?

例如两组电池的第三组片心电压可以是4.25, 4.15, 并联之后同样得出4.2的电压

网友A:
当电池容量差距非常大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并冲的时候各个电池组的对应电芯是并联的,初中物理就学过并联电路,电压相同。电池在充电的时候类似电容。
楼主应该关心不同电池组刚插到并冲板的时候的内部穿透电流,充满后的平衡问题不用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8授用并充来现实多组电池同一时间充电, 可是检测电压也是以并联后的电压, 并非每组片心独立检测, 这样会不会造成电压不平衡呢?

例如两组电池的第三组片心电压可以是4.25, 4.15, 并联之后同样得出4.2的电压

有这种现象存在,我的PL8就有这样的问题,别人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池容量差距非常大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并冲的时候各个电池组的对应电芯是并联的,初中物理就学过并联电路,电压相同。电池在充电的时候类似电容。
楼主应该关心不同电池组刚插到并冲板的时候的内部穿透电流,充满 ...

内部穿透电流从本没担心过, 只关心最后平衡精度
毕竟PL6不是独立每片心检测的, 并联肯定会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现象存在,我的PL8就有这样的问题,别人的不知道

电压偏差有多大呢?

网友:
并联电压相等,只要电池不是太差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