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并联充电测试,不再纠结了,明天开始关注飞行

楼主(2012-08-04):
电池并联充电测试
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纠结电池并联作为外场充电器的供电,不考虑用6s 3300的500电池作为电站是否浪费,就只考虑不同容量,不同放电性能的电池并联在一起是否会对电池有损坏,并联电池的内部环流到底有多大,没有实验数据,只有定性的不同意见。

为了早日避免成为持久战,今天买了微电流钳形表,4A,30A两档,4A情况下精确到1毫安。今天晚上做完所有的测试,明天开始认真飞行。

我做了下面几个针对性的试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了解电池并联的状况。

1、6s 3300花牌电池两条,比较新,也就30几个起落。设计单片压差0.2V,实际是25.2V,23.74V,压差1.46v,单片到达0.24V
      并联初始达到22A,并逐步下降。由于电流不小,10秒左右就断开了,电池没有发热等异常。

2、25.2,24.6,单片压差0.1V,总压差0.6V,这个录了近10分钟的视频
      起始电流9.46A,10分钟后降到几百毫安,之后电流下降太慢,就停止了,发现用HY测试电压已经一致了。
      大概又过了1个多小时,终于变成了0。期间切换了量程到4A,度数有点不准,就重新启动钳形表,清了零,读数准确了。
      视频随后附上。
      发现,HY测试电压一致,还有几百毫安的电流,要经过近一个小时逐步达到零。
3、2S 2600mah,2s 2200mah,冲到8.01V,并联到一起
      过了一晚上,变成8.01, 8.00
      下午测试,还是8.01,8.00,钳形表测试没有电流
      晚上测试,全是8.0,钳形表测试没有电流

4、1块6s 20AH+3块 6s 3300 冲到4.20并联在一起,给2条6s 5200用并充板充电
      A 并在一起,没接充电器,
      B  接上充电器,
      C 开始26A充电,输入26.2A,11A(20AH),5.7A(花牌),5.6A(花牌),4.2A(Nano)
           再研究,不对,20AH的电流不断在加大,3300的电流不断在减小,Nano始终比花牌小
           期间用平衡头检查了电压,3300的基本上一样(23.80),20Ah的大一点(23.83),电流16A,4A
           此时,又加入一块亚拓的2600,电压略高一点,进入后,没有反向电流,立即加入战局,但电流更小,2A多
           17A(20AH)3A(Nano)3.3A(花牌)1.6A(亚拓2600),20AH的持续变高
           电压,还是20AH最高,3300差不多,亚拓最低,奇怪,电压不一样,但始终没有环流

      D 快冲满时,输入电流下降到4A,20AH的达到8H,其他几块电池出现反向电流,20AH向其他电池充电,因为电压高
      E 停止充电,20AH一样向其他几块电池放电。

结束后电压:20AH 24.06         Nano 26.69         花牌23.65         花牌23.65         亚拓23.52

分析结论:
1、如果要电池并联供电,最好容量和放电性能一致。这样有一定的压差,问题也不大。
      最好一并起来,就立刻开始充电。
      一旦充电结束,就立刻断开并联。这样影响最小。

2、单片压差在0.1V以内,并联在一起,产生的电流并不大,0.2V,0.3V,也不会有几百A的电流。

3、但为了减少对电池的损坏,如果是用并充板充电,最好先设置好,再开始并联电池。
      一旦充好,尽快拔下来。

先写到这里。

网友A:
要看图片,最想看看你的微流钳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图片,最想看看你的微流钳形表

钳形表是泰仕的 prova 11,录了个差0.1V的并联视频,mac重装了,得装软件才能把图片导进来。

网友:
如果去掉电线内阻,接触电阻,电池充电电压上升等因素,理论上确实是有很大的电流的。

但是实际上,大电流也就是一瞬间,然后低电压电池电压上升,压差减小,电流立刻开始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