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调帝吗?请入内!

楼主(2012-08-04):
我这有两台空调,一台柜式一台分体式,都是排水倒流回室内。

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排水软管堵了?

我以前看那些师傅是拿起管子吹一下就好了。如果吹不好,是要整根管子换掉?这管子有卖吗?

网友:
还是吹一下,换比较麻烦

网友A:
管子有买 和洗衣机进水软管一样的。柜机容易搞点,把进风口拆掉就能看到排水管了,从街头处断开从里往外吹。吹通完事 ,不通换根也好换的。挂机就费事了。挂机不知道是装机就漏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漏的。装机就漏是因为机子装的不水平。使用后漏的可能就是堵了。

网友:
是不是出风口那里漏水啊?

网友:
改口

你太年轻了

你以为这个论坛上真的有那么多人回复你的帖子?

其实

都是我一个人回的,不然我换个ID发同样的话给你看。

网友:
柜机好弄,卸了面板,拔了管子,找跟粗线缆穿一下,接水盘一清,上好

网友:
用“过江龙”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有买 和洗衣机进水软管一样的。柜机容易搞点,把进风口拆掉就能看到排水管了,从街头处断开从里往外吹。吹通完事 ,不通换根也好换的。挂机就费事了。挂机不知道是装机就漏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漏的。装机就漏是因 ...

看来柜机是比较好搞一点!
分体式原来是没漏水的,后来才漏的,怎么办呀

网友:
一般空调都是有一定的倾斜度的,水口低点,不要水平

网友B:
3块钱一根 前天我换了两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块钱一根 前天我换了两根
为啥要换?也是因为堵塞?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一个空调就是这个问题,我拿强力吹风机向管子里吹,堵的东西就出来了,机器也就正常了.

网友:
还是吹吧 能吹开的  换挺麻烦的。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出谋献策了,有位大哥也跟我说,堵塞一般是因为长了青苔什么的,用铁丝捣鼓一下,再吹几口气,大部分都可以畅通了。

改天我试试后再上来给诸位汇报成果!再次感谢

网友C:
如果排水管太长,倾度又不大,有时能排水,有时不能排水,你可能在水管的朝上一面的任何位置钻几个小孔,你别觉得这样不靠谱,就是这样水就能排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排水管太长,倾度又不大,有时能排水,有时不能排水,你可能在水管的朝上一面的任何位置钻几个小孔,你别觉得这样不靠谱,就是这样水就能排出去。
我先吹一下管道,如果不行再试试您这方法!谢谢支招!

网友:
用嘴吹很不卫生的。。。。事前做好保护措施。。。。。不然会得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