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双天4250不能用6S电池?

楼主(2012-08-04):
买的4个双天4250,KV510,用6S电池时,一到三分之一油门处声音撕裂刺耳,全油门的时候声音也很正常,电调是好赢飞腾40A,4个电机全是如此,何故?

网友:
换60A电调试试

楼主:
换了,还是这样。另外换了一个银燕的2826电机,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A:
搞搞进角?.或者你手动助下力看看是不是能转起来

网友B:
你拆后装的时候没有留间隙,应该留有一定间隙,不然会刮磁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搞进角?.或者你手动助下力看看是不是能转起来

搞搞谁的进角?电机还是电调的?
手动助力可以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后装的时候没有留间隙,应该留有一定间隙,不然会刮磁钢

我什么都没有拆

网友:
好像是大电机的通病,我用双天3548,好赢60A一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试过了调整进角和油门曲线,问题依旧

网友C:
共振。丢转,线圈高频声。
各种问题。。

网友D:
晃油时我遇到过
好盈60A
改了快速启动,中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振。丢转,线圈高频声。
各种问题。。

共振?谁和谁共振?
丢转?为啥会丢转?
线圈高频声?这个可能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晃油时我遇到过
好盈60A
改了快速启动,中进角

感觉这是硬件的问题,改软件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