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新型可拆式主轴与舵机固定座,让拆换更简单、更方便

楼主(2012-08-04):
450pro新型可拆式主轴与舵机固定座,让拆换更简单、更方便

网友:
亚托这个点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期待改款PRO,觉得这个没有必要……

网友:
标题

好创意,还想上一体主轴座,现在有点纠结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貌似升降舵机只能装左侧板了...

网友:
感觉主轴那部分一体就完美了

网友:
蛋疼的设计,拆了那个螺丝,还得拆侧板四个螺丝才能拿下来
还不如直接拆舵机四个螺丝呢~

网友:
不错,修机方便了不少。期待山寨

网友:
修飞机简单了,但是安装准确性就要很考验装机技术了

网友:
感觉还是一体的好

网友:
這個結構,強度絕對沒有原來的好。

网友:
折前面2个舵机蛋痛的飘过

网友:
是不是只用下5个螺丝就能把两个舵机一起拿下来?

这样和一个一个地下舵机有什么不同呢?

我还是期待亚拓出上下一体的主轴座,这样精度会高一些,现在这个结构总是担心主轴上下轴承不同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成

网友:
这个比那个尾管固定座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