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前面个舵机抖舵

楼主(2012-08-04):
飞起来上下抖动,幅度不太大,拿在手里,发现前面个舵机不停地上下摇动,怎么解决?检查发现齿轮貌似没问题!

网友:
把模型替换成**

网友:
我的minicp换了主板就不抖了,给商家或者客服说说。

网友:
我的120新机买来尾舵机就会抖舵,正准备和卖家反应情况

网友:
估计那舵机差不多快完蛋了

网友:
震动大,也会导致舵机抖动

网友A:
斜盘逗的可以换电位器,很便宜的1.5元
尾舵逗才麻烦呢

网友:
横轴炸弯了,主旋翼头转起来是歪的了就会抖!三轴在进行调整引起的,换掉横轴,大齿盘,以及一切所有被炸弯炸坏的东西就行,仔细检查,逐一排除,还有就是电位器可能炸坏了点,有人说脏了也会抖,我的笨机炸到现在有时也开始在抖了,但是飞起来不一定抖,或是不影响太大,但是不是脏的原故就不知道了,不喜勿喷

网友B(2012-10-07):
引用 网友A:
斜盘逗的可以换电位器,很便宜的1.5元
尾舵逗才麻烦呢

求教哪里有电位器卖啊?02s斜盘舵机的电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教哪里有电位器卖啊?02s斜盘舵机的电位器

同问,不过我潜水一下,华舵机的电位器好像跟一般的电位器有些分别的,那电位器是否换了後行程没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问,不过我潜水一下,华舵机的电位器好像跟一般的电位器有些分别的,那电位器是否换了後行程没变?

淘宝搜索舵机电位器,南京的
或者西班牙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舵机电位器,南京的
或者西班牙电位器

謝謝,等我好好研究一下有沒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