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奇怪了,mach2.48如果不联网,进给就低的惊人,电机几分钟才一转

楼主(2012-08-04):
我的toshiba a10笔记本上并口接口板,开始出现的问题是进给特别慢,F2500跑5mm距离要4分钟,偶然间发现,连着网速度正常,不知为什么,请高人指点如何不联网正常使用mach,以为我的电脑比较老,联网就会卡一点。谢谢

网友:
检查硬件接线、电脑并口、MACH3设置。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在装mach 3的时候,后面的驱动程序没有装完就退出了!你可以试着重新装装mach3,然后检查硬件接线、电脑并口、mach3设置!mach3的电机设置是非常重要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在装mach 3的时候,后面的驱动程序没有装完就退出了!你可以试着重新装装mach3,然后检查硬件接线、电脑并口、mach3设置!mach3的电机设置是非常重要的哦!

对,在安装MACH时最后几个勾也要打上。

楼主:
标题

感谢各位,电机已转,用artcam浮雕出的刀路,电机转速很慢,不知为什么,哪位达人给发个测试刀路,不胜感激

4细分 F2500  电机好多秒才能转1圈  刚才驱动一下红灯 吓我一跳 以为烧了

楼主:
又出新问题了,顶下吧

楼主:
G0Z5.OOOF2500 这条命令跑了2分钟,这次采用8细分,电机是57东方3a步进,已改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