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电池的接线

楼主(2012-08-04):
请教一下,比如2S的
电池
,充电时是从白色小插头充进电去呢,还是红色的T头充进电去呢?

网友A:
红色的插头线比较粗,自由2芯,称为放电线;白色插头线细,线芯数不定,为串联电池数+1,称为平衡头。
具体充电时使用哪条线,要看充电器的类型。像A6等独立并冲充电器,充电时只插平衡头。
其他串冲充电器,例如x612s、PL6等,充电时,2个插头都要插,充电电流主要走放电口。平衡头监控电芯电压和不同电芯间的充电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