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亚拓450pro摇头,3GX尾舵机不修正

楼主(2012-08-04):
请教高手们,让亚拓450pro摇头,3GX尾
舵机
不修正,
遥控器
上感度已经调到百分之八十了,还是不修正,怎么办?

楼主:
就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这么多高手,难道就没有人愿意给菜鸟一点提示吗

网友A:
 据说就是这个样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意思是金鱼尾吗?检查尾舵机修正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摇摆机头,尾舵机不修正啊

网友C:
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打尾舵摇杆,舵机动作吗?
如果动作的话,它没有理由不修正啊。
除了陀螺仪感度,还看看其它参数吧,逐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