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电机在抖

楼主(2012-08-04):
有没有那位大虾可以指点下呢?因为刚换电机的时候第一个电好好的!配置215MG+35A电调+3860KV电机+3GX
有没有那位大虾可以指点下呢?因为刚换电机的时候第一个电好好的!
到换电池之后就出现金鱼尾了,一直拆到舵机!发现那电机输出的小齿轮
在抖动!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在纠结买个舵机回来还是买个电调呢··呵呵···

网友:
买电调吧,35A带不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不接电机的情况下可以确定是哪一样部件的问题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电调的问题现在有什么电调好电的?等花牌50A?

网友:
回复 楼主:

弄个降压模块试一下。在红线上弄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选择舵机

网友:
选择舵机

最近想选一款舵机,价格无所谓,我想找重量在20g左右的,4.8v扭力5kg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准备换个舵机换9257还是8910+的好呢?

网友:
看看。。尾旋翼是不是松了或者有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轴承,尾控制组也有不小虚位!我轻轻碰机身舵机就动作很大了!

网友:
在电机不转的情况下尾舵在动那就换舵机吧 如果是电机在转动的情况下尾舵抖动那就拍震吧或者把感度调小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换个舵机试试~已下单了···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