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枪换炮,GAUI330X换wkm控外加t8gf

楼主(2012-08-04):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网友:
有点大材小用了吧  哪咤够用了  这个上6轴以上还说得过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为什么没选10C
在纠结T8FG和10C

网友:
都说10C更适合固定翼
搞不懂

网友:
LZ有没换电调?
还有同问,怎不选8FG?

网友(2012-10-09):
悟空不搞航拍就是浪费

网友:
LZ米人啊,这个实在是

网友:
想问一下330用多大的电池 如果用2212 1000KV的电机 8寸桨 那么负载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