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定好的中立点会不会自己跑掉?

楼主(2012-08-04):
今天早上去飞450,前两块电飞的都挺好,换好第三块电,起飞就觉得飞机向前扎头,以为
舵机
坏了,试了下还挺灵活的,又重新起飞,还是向起扎,向后拉摇杆飞机能正常起飞,动作也还可以,就是摇杆一回中,飞起就向前猛冲。怀疑是中立点跑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如果没有风的话,有可能是机械故障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这么严重,只是偏一点点

楼主:
原帖由
gcg0401
于 2012-8-4 14:21 发表
如果没有风的话,有可能是机械故障
肯定和风没关系,也玩了一年多了,虽然对修机子不是很在行,但是手感还是有的。

网友C:
会不会是舵机臂移位

网友D:
 扫齿的前兆

网友E:
顶贴才是硬道理

网友F:
不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G:
检查下中立点不就知道了。控上的微调看是不是动了。

网友H:
什么控?是不是空电位器抖了?

楼主:
控上没有动,油门50%看了一下,后面的舵机臂明显不水平了,也许真的是舵机要完蛋,可是我刚换了三个金属舵机呀,才飞了不到一个月。

网友I:
怀疑电位器轴滑了,我的410m经过多次拆装,似乎也发生过,不过是在炸鸡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