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电机的效率是不是比较低?

楼主(2012-08-04):
同样的电池,mini cp采用genius cp的空心杯电机,可以悬停大约7分钟,而采用mini cp自己的强磁碳刷电机,只能悬停大约5分钟。
还有一个现象,genius cp的空心杯电机,很小的油门就启动了,mini cp的电机需要较大的油门才能启动,启动时,机身抖动较大。

断油门后,采用genius cp电机时大桨会多旋转一会儿,mini cp很快就不转了。

是不是俺这个mini cp的电机有问题?

网友:
請爬一下文 " 什麼叫 [強磁電機] 再說吧....!!!!!

當然, 也是好看不好用, 巨熱, 熱得自己也退磁

网友:
还是改无刷吧

网友:
简单说
空心杯,当线圈不通电的时候,没有磁力矩,所以桨可以继续转好久好久……
强磁,就算不通电,定子和转子都有磁性的,所以阻力很大……同样地,为什么小油门下空心杯可以启动而强磁不行?也是这个原因。

更多的,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把两个电机拆了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百度了一下空心杯电机,真是非洲人的爸爸踢毽朵-黑老*一跳

空心杯电动机特性主要有:

1、节能特性:能量转换效率很高,其最大效率一般在70%以上,部分产品可达到90%以上(铁芯电动机一般在25%50%)。

2、控制特性:起动、制动迅速,响应极快,机械时间常数小于28毫秒,部分产品可以达到10毫秒以内(铁芯电动机一般在100毫秒以上);在推荐运行区域内的高速运转状态下,可以方便地对转速进行灵敏的调节。

3、拖动特性:运行稳定性十分可靠,转速的波动很小,作为微型电动机其转速波动能够容易的控制在2%以内。

另外,空心杯电动机的能量密度大幅度提高,与同等功率的铁芯电动机相比,其重量、体积减轻1/3-1/2。
~~~~~~~~~~~~~~~~~~~~~~~~~~~~~~~~~~~~~~~~~~~~~~~~~~~~~~~~~~~~

genius cp的空心杯电机 5克多,mini cp 电机9克多,如果不需要瞬间暴力,mini cp的强磁电机真是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个电机拆了不就知道了吗。

强磁电机上小学的时候都拆过了,没有什么新鲜的,空心杯电机是上个月拆的,真叫做精密。

网友:
有刷应该比无刷效率低吧

网友:
我的G CP 还在用空心杯

网友(2013-06-22):
minicp和G CP的电机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