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两个四轴

楼主(2012-08-04):
第一台jj的配置,x2212,980kv,1047,全重1000g左右,留空10分钟左右,20a ifly4,玉兔全套,图传+摄像头,devo10,2200mmah,傍晚,自以为自动返航加FPV可以双保险,之前有数十个起落的经验,各种功能基本正常,唯有无向cf重来没好用过,傍晚飞的,太高太远后辨不清姿态,当时可能已经超出一公里,图传显示到了2km以外,最后信号丢失。打开返航没有反应,慌乱中也从显示器上辨不清方向,最后回家来回看vcr看到它飞过一片果园,2个别墅区,用时5分钟,它还可以再飞5分钟的。失控保护设的是40%油门,设的太高了,可能是当我意识到该回来时图传还有信号,控已经不行了。现在重装了一台,没要gps,不玩fpv,不超视距飞行,图传只是取景用。
       第二台配置ifly4,v2216,800,20a,1147,玉兔无gps,自重1700g左右,最大起飞重量3200g,每次航拍之前都要魔鬼测试,暴力飞,极限载重,至少十个起落后才装相机。即使这样,也有一次空中停机,大概50米左右坠落,还好没带相机,除断一只悬翼臂没其他损失,现在懒得玩了,一直扔着没修。
        个人认为虽然四轴从天上掉下来砸人脑袋上的可能像陨石砸脑袋上,但一旦砸上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向来选荒芜人烟的地方。
        这种东西太易受外界干扰,故障点太多,有一些坠机因素根本不可预知。所以离人远着点吧,你的设备再昂贵,也比不上人身安全。

网友:
搞来搞去那还不如搞一台FPV一体机算了。小型滑翔。160克。有滑翔能力估计死不了人。

网友:
顶了~~~真不能飞的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唯有无向cf重来没好用过 ...

晕,又一个不看说明书的。CF功能不好用,就是罗盘有问题,可能是干扰,也可能是校准没做好,这是绝对不能使用GPS功能的,GPS返航是靠罗盘提供东南西北的。

网友:
CF功能不正常是必须解决好才能使用自动返航的,这点在说明书里是明确提到的,并且我在群里也N次重申。

GPS自动返航功能必须罗盘(电子指南针)提供方向,否则飞机就好比瞎子一样。

网友:
我觉得FPV也不能超视距飞行,能让自己看到,还是看到的比较好及时有图传,也没有用眼睛观察飞机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