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 bf20L 调速板损坏。(原因己找到)

楼主(2012-08-04):
我的华飞bf20铣床 今天一开机,发现铣床无法调速,主轴转速固定为50-60转,打开看调速板,没有零件明显损坏,测调可控硅也是好的,
调速板的型号是BC2000。有没哪位朋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修理?

解决方法请看7楼

网友:
据说找厂家搞定....

楼主:
今天发现,原因是气温过高,降温后使用正常 。但话说回来,我在广西,机器在顶层,室温30多度,不至于会这样吧。

网友:
广西这些天热哦,我也在广西.

楼主:
原因找到了。

晚上在干活,在铣一铜板,机器冷机正常,使用10多分钟后,停机再开,故障出现,放10多分钟冷却后又正常,很郁闷。

打开控制箱,试一下加强风冷,不行。

无耐,无意中调乱了cl 这个电位器,开机,故障消失。电位器位置复原,故障出现。故判断是cl 电位器设置问题。
我的调速板换过,当时是冬天,找费经理换回来后直接装上,一直正常 ,没调整过。现在天气热了,故障才出现。
CL电位器功能是电流限定调整。我分析,可能是温度高后,电机工作电流比冷天时大,而调速板的电流限定刚好在临界点,
电机工作电流大了一点点调速板就进入了限流保护,导至电机在起动后无法调速。所以把电流限定顺时针加大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

糊乱搞居然解决了一个末见过的故障,哈哈。

下面是调速板的说明书。

网友:
记得导体高温时的电阻值大于低温。
为什么温度高后,电机工作电流会比冷天大?
如果说高温时各部件的间隙小,阻力大,引起电机电流大,还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