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发动机磨合主油针调到1.5圈请问大家可以吗

楼主(2012-08-04):
我的OS50发动机新换的活塞和环 还有钢桶  我磨合时主油针调到1.5圈不知道可以不 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在就是  等发动机磨合好了  油针调到多少圈合适呢

网友:
油针多少圈不是固定的,如果固定那就不用调了。
油针要根据油气混合情况调整,磨合时可以稍稍富油,千万不能过于富油,否则不易发动。

楼主:
那富油 贫油的 标准怎么判定呢    发动机怎样算是富油  怎样才算是贫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富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排气中“烟大”

甲醇发动机,一般采用甲醇加蓖麻油加硝基甲烷。其中蓖麻油是不燃烧的,随排气排出(粘稠液体)。除排出的蓖麻油外还有没有燃烧完全的甲醇,“烟大”表示没有燃烧完全。

燃烧不完全对发动机是有害的,它会产生大量积碳。

楼主:
兄弟 我还是有点不太懂   烟大烟小有个衡量的标准吗  有的时候 富油和贫油 之间可能就差那么一点 我觉的关靠 看 烟的大小不太好掌握贫油和富油吧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更好的掌握贫油和富油的尺度 更好的调教发动机  使他发挥出更佳的状态

楼主:
顶上去 看看还有没有人能帮我

网友:
还有声音、动力性等多项因素。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网友:
听声音啦

楼主:
我太愚钝了   那 什么样的声音 和什么样的排烟量 才算是  也不富油也不贫油呢   能告诉一下吧   谢谢  楼上几位兄弟了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都换活塞和缸套了,肯定不是新发动机?那以前你是怎么调试的呢?
如果是收的二手的,建议你自己多琢磨琢磨,这个东西一两句话讲不清楚的,还有,如果当地有模友的话,最好是请当地的模友当面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都换活塞和缸套了,肯定不是新发动机?那以前你是怎么调试的呢?
如果是收的二手的,建议你自己多琢磨琢磨,这个东西一两句话讲不清楚的,还有,如果当地有模友的话,最好是请当地的模友当面教你
是收的二手的

网友(2012-09-04):
出烟是没有标准的,各种油都不一样。自己多调试就会有经验,主要看低、中、高速敏感度,转速,摸缸体温度,老手还听声音和捏油管。说明书也要看。我的TT39、OS50  37都能调好,既有力又不贫油拉缸。另外夏天温度高要富油一些散热。

楼主:
还有就是 HATORI 的566排气管可以用在OS50发动机上吗   上网上查了下 说是55专用的    那位兄弟知道的告诉一声

网友C:
出烟是没有标准的,各种油都不一样。自己多调试就会有经验,主要看低、中、高速敏感度,转速,摸缸体温度,老手还听声音和捏油管.这个还靠谱,发动机调整主要是听声音,最佳的状态和不好的状态声音是不一样,发动机叫到最高速时稍微再开大一点油针,然后低头抬头搞个1分钟左右不熄火就ok,靠问人家油针开几圈,一辈子也弄不出个好状态!留心听一下声音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烟是没有标准的,各种油都不一样。自己多调试就会有经验,主要看低、中、高速敏感度,转速,摸缸体温度, ...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