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在家切割铝板?

楼主(2012-08-04):
正序浏览
大家好,我设备是180小车和25LV
现在看是给25LV安装步进
电机
的座子
因为零卖东西很麻烦,所以我就在卖铝板的地方一口气买了一块
12mm厚,宽180mm,长度800mm的铝板
扛着回家了
但是到家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从大铝板上截取一块小的下来?
比如说我的步进电机座子是180mm宽,100mm长的,我要弄下来一块
怎么弄啊?
我一开始用锯条锯,说真的,我锯工差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大家阿

网友A:
有床用片铣刀

网友B:
角磨机
别用砂轮片,一定要用切割片,一圈都是牙齿那种。
淘宝还有角磨机变切割机的机架卖呢,角磨机安上去,手起刀落,快速之余,切口整齐又漂亮
大幅面就上铣床啦

网友C:
去你买铝板的商家,那里有锯床的,锯开就是,下次记得算好尺寸再去买铝板,直接让老板给锯开。如果不去那里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手工锯,铝很软,费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D:
不差那几个钱,拿去外面弄吧,线切割5~6厘一个平方毫米,省事啊,不行就带锯啊。。曲线锯
我已经用坏了一个,下10mm铝板,一个月内狂用,干坏了。。。

网友E:
划线外打孔后用手锯贯通孔后修边,这样做比较废料但是对于工具不全或手工欠佳的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F:
直接上100毫米,1毫米厚的切割片搞定。100多块钱,DIY怎么少了角磨机。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还要切削油,不过木板会吸油并且很软。
我们都是对底升0.3为零来加工。

网友I:
把尺寸放大,划线,沿着线的外面打一路孔,每个孔尽量相交,不相交就要非常近,到最后用木头大力敲就断了,

网友J: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想买个往复锯

网友K:
钢丝锯加异形靠山

楼主:
带锯到真有一个DW的手持带锯,不知道这个干铝方便不?

网友L:
我用曲线锯开15mm的铝板,很快。

网友:
用带锯很方便啊

网友M:
想做漂亮的东西,没有工具是不行的,如果有剪折机,做的的东西有齐又漂亮

网友N:
要看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