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这船配什么电池合适?

楼主(2012-08-04):
请教,50厘米以内的小虾艇,
电机
3000KV,
电调
是新西达50A水冷,配什么
电池
合适?谢谢!

网友A:
11.1V的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几C?几S?多大容量合适?新手不懂,承蒙赐教

网友A:
你要上船的图片呀,不然只能提供这样的了。
还有,什么电机,想跑多块?上图自然有人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的二手虾艇,外壳基本报废了,电机也不知道什么牌子。速度不指望太高,40就行了

网友A:
11.1V就是3S。
买个
2200mah,20C以上的锂聚
电池玩玩吧,你的电调也经不起什么的了。
电池电压只能3S,C数,容量看你的船和电机的情况,还有就是要放得下才行。
容量越大玩的时间越长,但电池的体积重量也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上次没注意看,是20C以上还是以下啊?

网友B:
电调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