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V120D02S入魔五天小感

楼主(2012-08-04):
哈哈,终于能发帖了。大家先看看JJ照...    入魔几天,以前玩过3通的司马G031,现在玩02S能悬停了,如果飞远点就会......有去无回!转弯也还在练习中。         强烈希望有高手能指导知道02S和D10控的设置参数,聪少说他争取最近写个关于新手对这个搭配的帖子,聪少,新手在线等哦~    完全新手,潜水一个月不到,大虾们海涵!

网友:
只有2801~   恭喜lz !~

楼主:
这个图怎么上传啊郁闷~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练好4面悬停以后,不要太心急练航线
你懂的

网友:
02s+d10的搭配挺多人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练好4面悬停以后,不要太心急练航线
你懂的

路人甲说的真是再正确不过!
路人乙表示:模拟器是王道,练苦模拟器进步飞快。

网友:
一样刚入手02S+D10~~~正在爽~~~~不错不错

网友:
苦练模拟器进步飞快,练到手抽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打那几个字很帅吗。路人甲

网友:
同是新手,gcp才飞十多个电,勉强悬停
现在在考察第二机,02s不错,但我只有d7,暂时不想换d10

网友B:
原帖由 limingbo99 于 2012-8-5 12:34

路人甲说的真是再正确不过!
路人乙表示:模拟器是王道,练苦模拟器进步飞快。

路人丙表示:为了体验飞行乐趣,可直接调过航线练习倒飞

楼主:
路人甲的意见很忠恳,顶了!

网友:
老实练悬停中,这玩意不是911可以随便什么动作,炸鸡是小,养成习惯才是大

网友:
烦啊,积分上得太慢

网友C:
练911中,准备学成搞一套120+d10

网友D:
911飞得再好,换120都得一切从头,这个就象吉它弹得再好,换小提琴也要从头一样,不是一种东西,实际操作上没什么共同的地方,舵面的方向虽然一样,但舵量和操舵的手感不是一码事。

网友:
完全不同意楼上的说法,吉他弹的好至少能识谱能懂点弦
911也能培养一点飞直的感觉和基础,要是四通没飞过,估计120起飞都没办法,所以不要小看911的作用
何况它还有更重要的作用,让航模门槛变低,让更多人中航模的毒。。。。这里包括我不少人都是这样入门吧

网友:
路人甲说句题外话:
吉他换小提琴这个比喻不恰当喔
需要换别的比喻

同是弦乐器,只不过吉他有品位(指板上用铜柱隔开的格子)小提琴指板上没有品…
论难度肯定是提琴难(光按音就要练好久)
不过懂吉他的话小提琴拿来就可以弹喔(是弹,对的,提琴也可以弹),虽然音按不准但也挺像那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911飞得再好,换120都得一切从头,这个就象吉它弹得再好,换小提琴也要从头一样,不是一种东西,实际操作上没什么共同的地方,舵面的方向虽然一样,但舵量和操舵的手感不是一码事。

除了比喻不够贴切,其他完全同意!

俺觉得是骑自行车和独轮车的区别。

不同意26楼的看法。俺也911入门,但觉得911除了舵面反应,几乎对六通机没什么帮助。否则你为啥还在悬停地步?

911飞的再好的人,第一次上六通机估计对头悬停就炸了。

练刷锅的路人乙再次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练911中,准备学成搞一套120+d10

911学个屁啊。练模拟器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人丙表示:为了体验飞行乐趣,可直接调过航线练习倒飞

哈哈,俺呕液哥真的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认为这样不可取。基本功不扎实的。

楼主:
要不就学哈我,直接从3通到6通02S哈哈,目前能小航线,悬停没问题,不过不敢飞高和对头飞,准炸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就学哈我,直接从3通到6通02S哈哈,目前能小航线,悬停没问题,不过不敢飞高和对头飞,准炸哈哈!

你四面悬停没过关那航线不算航线。
对尾来回飞不算航线啊。

网友:
哈哈,实践出真知

楼主:
嗯嗯,现在在学习对尾悬停了,一点要低调,炸鸡很造孽的!

网友:
NEW V120D02S 主旋翼内居然用普通轴承,当心射桨伤人

我飞前仔细检查,但还是射桨了!!!!想想后怕,还检查了桨的平衡的(这时如果射桨了,后果就。。。。不敢想呀)。但还是射桨了!!!危险呀。。。因为都是潜龙,没分不好发帖!特暴华科尔NEW V120D02S的致命缺 陷,估计其它型号小鸡也有,主旋翼内不是推力轴承,居然是普通的轴承,而且还没有防止射桨的垫片。普通轴承是不能承受横向的拉力和推力的,而且在承受巨大的横向力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不停的螺距转动!!!所以你懂得,射桨是早晚的事,总不能天天把桨夹拆开来检查吧!好好的东西就会射桨,哪位如果中招需要我来证明什么的,可以联系我13812003916!!怪不得只能用内丝了。
   另外,华科尔竟然将尾桨的丝印红条私自取消了。买了2付来才发现,尼玛买你的尾桨不就是好看吗?省道工序也好,价钱还是原来。严重鄙视!!

网友:
新手问题!

我也是新手 02s飞过10来块电池,悬停没啥问题了。
有如下功绩:
1 右躲扫齿买了3块钱的齿轮修好
2 尾翼断裂一根,跟换了一个
3 两个头罩都摔烂了 不想换了,准备用透明胶修修
4 主翼伤痕累累,现在还不想换
5 尾叶片夹断裂一个,正在邮购中。。。。。。
6 有个疑难问题 飞机降落后,转速降低时有段时间飞机震动非常大,机头会震得调转180度
第6点请教大家帮我想想问题出在哪? (主翼不平衡还是陀螺仪灵敏度太高)

网友:
补充:

主齿轮也扫了,待跟换中。。。。。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是因为转速低了,尾桨推力不够了。主桨的旋转产生的反作用力使飞机机身转动了。应该是正常的。你是在光滑地面飞的吧!V120D02S还说耐摔。我看和豆腐机也差别不大,就一副主浆比较结实!舵机我都坏了2个了。仅仅是轻微尾桨擦地。

网友:
在 mini cp 和v120d02s中选择!!!

怎么选啊?!

网友:
这个机是不错,可以训练模友成为一个焊接,拼装,改机,修机的高手!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新机的时候好像不会这么震的哦!
别的3D飞机也没怎么玩过,02S 感觉还是不错的,只能多备一些易损件了!

网友G(2014-05-08):
找到家了,我也是这机机。玩过三通道的玩具就进这个了。滞空时间不超过20秒,悬停啥的都没练过就炸了三次机了。成绩如下:
1、主浆一对全部炸断。
2、起落架损坏。
3、尾舵机连接杆头坏,邮购了。
4、头罩炸裂,自己粘吧粘吧。
5、一个2g舵机扫齿,自己修了!真佩服自己,有同样问题的模友可以来请教我怎么修的,可以省个舵机,省了邮费,省了时间哦!
6、大齿盘扫了一个齿,买了新的还没换,扫一齿感觉先凑和用吧,再扫再换。
7、支架尾管上的水平翼炸断,没伤到螺丝螺母,算了不换了,将就用。

网友G:
我的是02S+F7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