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 100 插电池后主板绿灯恒量所有通道不动,是坏了吗?

楼主(2012-08-04):
请问有经验的模友
我刚刚FBL 100 飞了一个起落,降落后换电池,发现插上电池后主板绿灯恒亮,但是舵机不会动,遥控器所有通道直升机皆无反应。但是把控关了绿灯就呈闪烁状。

没有炸鸡,也没有冒烟耶

请问是不是主板坏了? 还是什么地方虚焊掉了。 谢谢

网友:
多试几次,偶尔就是这样

网友:
找厂家莫林问下,听说厂家售后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经验的模友
我刚刚FBL 100 飞了一个起落,降落后换电池,发现插上电池后主板绿灯恒亮,但是舵机不会动,遥控器所有通道直升机皆无反应。但是把控关了绿灯就呈闪烁状。

没有炸鸡,也没有冒烟耶

请问是不 ...

估计是你炸鸡后导致个别舵机移动到尽头了. 飞机不要通电,观察哪个舵机不是在中间位置,然后用手拨动该舵机齿轮,使之移动到大致中间的位置。开控再给飞机上电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