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遥控器和富斯3通枪控接收的配对

楼主(2012-08-04):
我的 富斯9通
遥控器
和富斯3通枪控接收怎么配对呀,想把3通接收用在飞翼上 通道数好像够了 但怎么设置的还是不会呀
忘老鸟指教

网友A:
按住高频头的 bin 开控 把对频线插到 接收的对频插口上 给接收上电 灯红灯不闪了 给接收断电 拔掉对频线 再关控 然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
按楼上的操作顺序没问题,就是两只手有点不够用:)
稍微调换一下:
把对频线插到 接收的对频插口上 给接收上电 按住高频头的 bind 开控 等接受的红灯不闪了 松开BIND钮 给接收断电 拔掉对频线 再关控 然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楼主:
我弄好了
3通控只有4个插针 把对频线插到第三通道 在按住对频按钮开控 就好了 对频线不能插到Vcc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