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的问题

楼主(2012-08-05):
老版450sport的那个调螺距的连杆本来按说明书调19.5cm啥事没有,炸过一次以后发现有一边要短大约1mm才能保证没有双桨,检查螺丝球头都没有松动,中联旋转起来是同心的。之前拆过旋翼头敲中联,难道装的时候还有什么该注意的会影响连杆吗?抑或是有什么别的原因还望指教。ps 不要说飞起来没问题就行,我希望能排除飞机上每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网友A:
回复 楼主:
炸机后换桨了吧,桨的质量问题可能性很大,要不就是炸的太狠,大桨夹摇臂和支臂可能有变型,或固定螺丝有微弯,再仔细排查一下

网友B:
因为桨和旋翼头都有一定的误差,所以这个连杆设计为可调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没看出有明显变形,桨是用的亚拓32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