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2-08-05):
请教各位高手,在不锈钢上钻孔攻丝应用什么丝锥?我用普通的手用丝锥和机用丝锥都不行,不是折断就是攻不动。

网友:
要用含钴的吧

网友:
专买含钴的不锈钢丝锥,是专门攻不锈钢的。

网友:
底孔要略大一点,不锈钢粘,钻孔时上下多走几次。普通丝锥可以攻

网友:
含钴钻头和丝锥是近10年出来的专门用来对付不锈钢的新型工具,用下来效果还不错,但价钱比较贵,也不是非要用它不可,钴钻头和丝锥没问世时,不锈钢孔照打,丝照攻,在条件不太好的情况下,多发挥点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样解决问题,用上工机用丝锥,再花点功夫学着磨磨就行了,没什么复杂没什么神秘的,试试就会尝到甜头了,最好先用旧丝锥练,按照要领照猫画虎练练再说.刚一上来要一点一点的磨,千万别图快,要有耐心,可参考一下我以前的介绍,丝锥磨好了,攻不锈钢相当轻松,攻45#钢跟拧螺丝差不多,那叫一个爽,先买瓶攻丝油,要进进退退,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