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混控功能的飞翼

楼主(2012-08-05):
1.靠内侧的2片副翼用一个
舵机
控制,做副翼使用;
2.靠外侧的2片用一舵机控制联动,控制升降。

网友A:
1、2换一下不是更好?
另:用混控只要2个舵面,就是说舵机只要2个,重量轻、故障率低,成本低。

网友B:
我做过,可以切换飞行模式的

网友C:
1、2交换
内测升降舵——一个舵机,一根操纵杆。
外侧副翼——横侧操纵效果好。
反之——升降舵操纵增加零件,副翼操纵横侧力臂小,效果差。

网友D:
板凳正解.

网友E:
不懂…..上图吧

网友F:
还是3个舵机吧
呵呵。还能蝶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