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G2的朋友

楼主(2012-08-05):
为什么我的G2里
遥控器
校准里,总是不停的跳舵? 是软件的问题.还是遥控器的问题,或者是外界干扰,有没有朋友可以解答,

楼主:
G2
为什么我的里遥控器校准里,总是不停的跳舵? 是软件的问题.还是遥控器的问题,或者是外界干扰,有没有朋友可以解答,

网友A:
線接或插座 插頭觸不良 你搖控器PCM SPCM的 是否有設置在PPM模式(2.4g的不用設置)?
你買哪一家的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