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背后绿灯不亮,对不上频,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8-05):
放了一年,拿出来就对不上频了,自己拆开后盖,发射模块上也看不出问题,测了信号线右边的3.3v电源芯片也没问题,保险丝也是好的,请教高手,还有什么地方可能有问题?不打算送修了,实在不行就改飞梦2.4g

网友:
恭喜  变砖成功  ~~

网友:
我收DSX7尸体

网友:
DSX7本来就是没有背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背光,是背后绿灯

网友B:
那是高频头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高频头坏了吧

高频头是不是指高频头模块,模块中有很多原件,哪个部件容易坏呢

网友:
可以问下维修和售后,说不定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我的也是放了一段时间后控就对不上频了

网友:
估计是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是不是指高频头模块,模块中有很多原件,哪个部件容易坏呢
高频头模块可不容易修

网友:
我想用伟力929的遥控飞固定翼可以么啊???是不是换个接收就可以了啊?

网友:
感觉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