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450飞行 卡对头悬停。求帮助

楼主(2012-08-05):
本人玩450 大概4个月了,每天晚上都飞,模拟器连的不多,因为特别失真。我用Reflex XTR 模拟器。感觉不好,所以玩真机多。开始用练习架后来拆了发现飞机更稳定了。现在我只会对尾悬停,飞得很稳 可以室内小空间飞,也回做自旋了。但是只会对尾。一飞对头 全乱了。练了1小时对头  连对尾悬停都飞乱了。真不知道 这个怎么记。方向正好相反。我把对尾练到条件反射了,对头就乱啊。不知道怎么形成这套思路。求老鸟指教

网友:
模拟器是必须要练的。虽然感觉不一样。我也和你一样。只会对尾悬停。

网友:
最重要的是别紧张,宽阔地,飞高一点,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或者你可以试试对头起飞

网友:
先对侧,再对头……

网友:
标题

先模拟对头,10个小时先,先是秒炸,坚持10小时,应该可以真机对头

网友:
模拟器继续

网友:
狂操模拟就行了。边看A P边操,更带劲。

网友:
没有捷径只有苦练,你也可以试着直接对头练习蛙跳,对头飞机的方向和遥控器是相反的也就是说飞机左偏你就要向左打副翼,向右偏向右副翼,头向自己飞来就要拉升降向后飞去就推升降舵。

网友:
跟俺一样呀

网友:
这样练对头

网友A:
不练模拟器想快点对头悬停代价惨重的。对尾条件反射有啥用啊,最基本的。不会对头悬停的自旋,这算哪门子自旋啊?呵呵,不好意思,我自己也不会自旋。小鸡不好练。

说模拟器不真实,是你模拟器练得不够!不要埋怨模拟器不真实,是你不够努力!

俺就是模拟器练好的四面悬停。

对头悬停,俺模拟器强练了5天,终于不用思考就可以不错舵了。

一句话,模拟器是王道。俺两个月可以倒飞四面悬停四面翻滚,全是模拟器的功劳。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我是听老鸟的建议,吧对尾练到随心所欲,然后多练左右平移悬停,再飞对头,感觉不好立即对尾调整,目前正练对头左右平移加强对头反射强化,适当飞下简单航线,1个半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练模拟器想快点对头悬停代价惨重的。对尾条件反射有啥用啊,最基本的。不会对头悬停的自旋,这算哪门子自旋啊?呵呵,不好意思,我自己也不会自旋。小鸡不好练。

说模拟器不真实,是你模拟器练得不够!不要埋怨 ...

网友:
不要总想着对头动作相反,这样容易乱。其实只要你的思维跟着飞机转就可以。也就是说无论对哪边,你就想你坐在驾驶舱里,永远是对尾。这样想就简单多了,比如飞机正对你飞过来,你想让它飞到你的左边去,你想象你在开飞机,那么肯定要打右副翼舵和右方向,这么想很容易吧。

网友:
4面还真是比较痛苦的阶段
反反复复联系没多少捷径。

网友:
没有捷径的,我年半才学会,先练好三面,再过好心理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练对头1

太有才啦~~~~NB!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很靠谱,我就是这么开始的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