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帮忙呀

楼主(2012-08-05):
我的450新换的9257
舵机
(正品),
陀螺仪
是KDS820,飞行过程中会突然发生自己调头(突然转向90°),不知识什么原因,中立点、感度、行程都没问题,刚开始飞没事,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转向,昨天又换了一个KDS800陀螺仪,还是不行,已经为此炸了两次机了,哪位大侠能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发个视频看看呗。

网友B:
有视频会容易分析一点,如果每次都是转向90°,应该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C:
是皮传就看看是不是皮带掉齿了,轴传就换轴,检查齿轮

楼主:
昨天又研究了一下,可能是陀螺仪的感度线插错了,XG8带的831B接收机,原先是插在AUX2上,应该插在GEAN上,造成感度调整不了,虽然是锁尾状态,但感度低,由于主轴炸弯了配件还没到,无法测试,另外也不知道感度应该是多少,现在调到70不知行不行,等主轴到了再测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