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大电流充电问题

楼主(2012-08-05):
飞机越飞越大,对电池的要求越来越高,电动航模领域电池价格高一直是很纠结的事,一个大容量电池就是好几百,甚至上千。确实不划算,外场充电孕育而生,外场充电好处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新入了PL6,想外场大电充电,现在市面上5C电池也不多吧,请各位前辈能系统的对外场快速充电对电池的要求,快速大电流对电池的影响,利弊等等作一下分析,也算扫盲吧。谢谢

网友:
外场电源哪里来?汽车电瓶么, 会不会实际成本也很高

网友:
外场充电的成本也不低,发电机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最好飞场提供充电电源、快速机动用二轮摩托、上树工具,呵呵~~

楼主:
A123,电瓶都可以做外场电源啊

楼主:
我主要是想了解,大电流充电对电池的影响,注意事项,利弊等等 。是所有电池都可以大电流流充电吗?还是只有5C电池才行?

网友:
这个看楼主对大电流的 理解了, 相对于我 35A电流充 5000MAH电池的电流,估计你的都是小电流

网友:
我都外场两年了,有利无弊。怎么现在还有人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考虑一下法拉电容(超级电容),只是体积比较大,价格也不贵,大电流充电毫无压力,

网友:
对于一周飞两次的家伙来说,电池不是充坏的,是放置时间过长,放坏的。。

so,充吧。。

我的充电器最大才20A,伺候俩2200mah的电池,正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了解,大电流充电对电池的影响,注意事项,利弊等等 。是所有电池都可以大电流流充电吗?还是只有5C电池才行?

普通1C充电的lipo不能5C充。以前还有0.1C的lipo呢,当时也不能1C充。超C充到底会出什么问题,搞不清,估计是发热着火爆炸一类的问题。我觉着5C的电池贵,而且外场我觉着如果用汽车的话,要发动,费油,应该比家里的电贵。5C的电池也比1C的贵。
不如多买电池,充好去飞。1块电池,外场充10次,如果能飞1个月;那每次10块电池,充好去飞,就能飞10个月,成本一样。我是纯经济角度考虑,外场充也许有别的好处吧。

网友:
如果每天去飞。那么自然是一堆电池加一堆充电器划算,因为你一年下来,300多个循环,电池怎么算也划算了。
但是如果是每周去飞两次。那么这一堆电池要到200个循环,需要两年的时间。两年啊,整多了一年的老化期,啥电池也衰减的差不多了。
再加上天气因素,一年根本没法做到52个星期每星期都去飞两次。
为了每年春天重新开飞的时候买电池的投入少一些,我选择外场充。。。

网友:
外场发电机、锂电包、5c充这都是非常成熟的产品了,还有什么疑问吗?很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