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导轨怎么修复

楼主(2012-08-05):
看中一台二手车床 但是使用较多导轨磨损 在经常使用的0.5米左右的长度上下陷有0.3MM  不上导轨磨的情况下 想用铜焊 然后修平 再贴塑  可行吗

网友:
稍微靠谱的办法是铲刮,还有个靠谱的办法是直接用,车短件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着就是他成为二手的原因。。

二手货里面,很难碰到有精度的,,大多是不适合做生产了,才淘汰的。。

网友:
有条件的上磨床磨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轨道磨床

网友A:
普通床加工零件的制造精度通常不是靠机床保证。基本都是靠老师傅一手保证。
建议楼主,看得过就用。看不过就抛。

网友:
轨道磨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床加工零件的制造精度通常不是靠机床保证。基本都是靠老师傅一手保证。
建议楼主,看得过就用。看不过就抛。
不能这么笼统的说,如果导轨都磨损得不行了,车个100MM锥度都大的不行,老师傅也没办法啊,没听说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床好但技术不行也做不出漂亮合格的零件这点没错。

网友:
铜焊是不行的,受热变形

网友:
检具+油石+1个月业余时间

网友:
已经没有修复的价值了!
自己刮研一下导轨,在调一下主轴箱还是可以酬和用的,加工长件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