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NAZA里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分别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08-05):
如题。。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很清楚。说明书上也没。。。麻烦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A:
基本感度中的仰俯、横滚感度,飞行器遇到外力改变姿态时的恢复速度
姿态感度,飞行器对遥控杆响应的速度
不知对否,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楼正解  但是补充一下  基本感度是恢复速度 还有恢复量,感度越高,回复的越快,并且恢复量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就出现震荡。。

网友:
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怎么调都不满意

网友:
从技术层面上讲基本感度就是陀螺仪的感度, 姿态感度是加速度计的感度.

网友(2013-03-19):
同样感度的问题啊
配置:NAZA-M + GPS 650机架  V六轴 30A电调 2216电机 1038浆 2600ma14.8V 30C电池*2
前几天起飞顺利 (当时感度 全部默认100)不摆不晃 各动作响应都正常(个人感觉有点柔)最后拉升到四五十米的时候开始下降 图传下来的画面有明显晃动 接着几秒钟又正常了 接下来就剧烈晃动最后翻机掉下来了   后来总结估计是下降太快了
今天把六轴终于修好了 心里谨记上次的教训 (下降要慢慢滴~) 这次又手贱听别人讲结果把感度调到140 140 120 120 120    起飞的时候很不稳 不过今天风确实有点大 起飞不久我调整了下机头 然后微调了下方向 油门几乎没动…….   可是……   桑心啊    怎么回事啊  大神 救我!

网友:
明显你机子有问题吧,还没起飞的时候,三个马达转,另外三个不转?这样飞肯定不行拉

网友:
这状态都敢飞,我现在发觉我很胆小了

网友:
嘻嘻  确实有点鲁莽哈 可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风大?

网友(2013-05-01):
引用 网友A:
基本感度中的仰俯、横滚感度,飞行器遇到外力改变姿态时的恢复速度
姿态感度,飞行器对遥控杆响应的速度
...

那基本感度需要在GPS作用下行吧? 顺便问下  我用GPS模式飞 有时会莫名奇妙乱飘 二且速度很快 都炸了好几次了

网友(2013-07-13):
同样NAZA莫名奇妙乱飘炸机问题,不定期的,有时飞10几分钟都没事,有时飞不到几分钟就失平衡炸机,感度默认值炸过一次,调到140左右也炸过一次,30A电调,4225KV610,4旋翼XA650

网友:
2012年的帖子,人家可能以解决了

网友(2014-07-02):
应该是电调油门行程没设置好吧,或者模式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