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11.1V电池电压变0怎么办

楼主(2012-08-05):
3S 11.1V
电池
电压变0怎么办?

网友A:
送入垃圾箱!

网友B:
电显插对了吗 电显正常吗 要不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C:
加个电到正负极。如果电压还没起来就扔了吧

网友D:
电池属于有害垃圾,不能直接扔掉……

网友E:
先用最小电流充比如0.1A,冲到半路充不进去的话用最大电流充。
我的一个花牌3S就是这样修复的

网友F:
不心的拆开看是不是线断了。

网友G:
送入垃圾箱

网友H:
看下是不是平衡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