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玉兔飞控的

楼主(2012-08-05):
今天想升级玉兔,结果点开始升级的时候出现一排警示的字,也没看清楚就把USB拔了,再插上玉兔的灯都亮着,什么反应也没有,接调试软件也无任何反应。到底要怎么弄啊?请各位帮助想想办法,最好是玉兔高手指点迷津!先谢各位看官捧场,再跪求解决方法!!!!在线等啊~~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按技术的话说:兔子是打不死的。直接复 活就行了

短接GPS插口的GND与RX,然后正常刷固件,就复 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插了操作还是不行啊?》???

网友:
你联系兔子的售后人员呀,他们的售后很好的,二手他们一样提供服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启动电脑,重新安装调试软件复 活成功。多谢高手相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了操作还是不行啊?》???

短了之后,还要给兔子上电,再去重新刷固。

楼主:
谢谢老师!您的教程我看了又看啊,还是没有学好,不好意思!

网友:
兔子还可以复 活呢噶,变成不死之身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