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我的M CP用B牌电调推油门反应迟钝问题】】】更新问题基本解决~~~

楼主(2012-08-05):
我用的是B牌定速电调和HP05S电机,电调装好了,可是推油门电机慢慢加速的,并不是和普通电调一样立马加速上去的,开始我以为是缓启动,我就把油门拉下点再推发现还是慢慢加大转速,感觉反应迟钝,大虾帮帮我啊,而且我在电脑把定速关了然后刷进电调去了还这样,怎么回事呢?

楼主:
同时问问,上次有人自己做无刷定速的帖子链接是什么,知道的告诉我,谢谢了

楼主:
帖子我找到了,难道没有人帮我吗

网友A:
找B帮你解答不就得了么。

网友B:
我的B牌电调有类似的问题。你尝试看推油动起来之后,打一下3D模式,让电机转起来,工作就正常了,线性也很好。。。搞不懂怎么会有这样的BUG,可能是跟电机的搭配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B牌电调有类似的问题。你尝试看推油动起来之后,打一下3D模式,让电机转起来,工作就正常了,线性也很好。。。搞不懂怎么会有这样的BUG,可能是跟电机的搭配有关系。

我也有,叠焊3A+A120,不是程序问题就是马达问题。一直TX模式,一档3D是55直线,2档3D是35直线,普通模式25直线,不管怎么玩,必须切一档3D,螺距尽量小的时候转速才能突然起来,切回普通模式也没关系了,直接普通模式就是地上爬,起不来
这个问题在XP7上更严重,和电池也有关系。XP7我大概有5块电池转速起不来,叠焊3A只有一块不行

楼主:
今天和B牌的工程师通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由于B牌电调设计是从定速方面设计的,所以在定速off方面没有忘记测试mini cp有没有BUG了。B牌电调由于里面的数据处理比较宏大所以有些滞后性,加上CP本身就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体现出来就更加明显了,现在他给我两个方案,第一个普通油门曲线设置成体形,这样可以很好的悬停,他今天在这个方面是做了实验,第二个方案是刷软,因为这个电调是升级软,为了更好的配合定速,所以他说可以尝试刷成尾无刷的软,但是这样定速就没有了。不过,我想定速就可以刷回来的了。现在他还在调试刷软,成功后给我答复。在这里感谢上面帮我回答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叠焊3A+A120,不是程序问题就是马达问题。一直TX模式,一档3D是55直线,2档3D是35直线,普通模式25直线,不管怎么玩,必须切一档3D,螺距尽量小的时候转速才能突然起来,切回普通模式也没关系了,直接普通模 ...

我用的是hp05s电机,油门直接45°角的,推油门开始没反应,过一下直接串天上了,降油门又等一段时间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B帮你解答不就得了么。

经过很多路程才大概搞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B牌电调有类似的问题。你尝试看推油动起来之后,打一下3D模式,让电机转起来,工作就正常了,线性也很好。。。搞不懂怎么会有这样的BUG,可能是跟电机的搭配有关系。

我估计也是和电机搭配的关系。。。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你说的 B 牌是具体是那个牌子啊。谢谢。

网友:
晕,哪有什么B牌电调,只有XP电调、DP电调,Origin电调的硬件,BLHeli的软件。
BLHeli本来就是个缓启动电调。
Mini cp用有刷试,本来油门也滞后,为解决甩尾问题的结果,这是华科尔的老办法了。

网友:
果然 推油门到20以上打3d 转速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