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干的

楼主(2012-08-05):
多少次对电主轴恨之入骨,搞断了我多少的钨钢刀,高速它磨刀,低速它叫唤,唧唧歪歪半天搞不出个名堂。今天下午上班把变频器的书又翻了下,发觉有几项平时没注意:中间频率根据说明的倍率改到20,扭矩补偿改到了10,中间电压没敢动,傍晚洗了块45钢,这可是氧割的面,角磨机打都散花,虽然还是有火花,但效果效率确实有大步提升,给兄弟们参考下,变频器很复杂,相互指正。F2000,电机160HZ(这个原来搞停过铣刀并断刀的),约9600转,吃刀0.2,工作时测得电压106v,刷刷地,至今还很兴奋。

网友:
这样刀子不会挂掉吗

楼主:
明天再试,如继续如此就不麻烦折腾老大给俺搞无动力了,再次鸣谢折腾老大哈

楼主:
没挂,全程下来刀尖有点磨损,不过是二手进口钨钢刀(标称哈,我也不知道),

楼主:
我真的好奇怪,要原来,早就尸骨无存了。

网友:
LZ的电主轴什么参数?水冷的?1.5KW?

楼主:
2.2的。这下有兴趣了又,对电主轴和变频器有研究的兄弟指点下,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争取发挥主轴的最佳性能

网友:
改F/V曲线 就是改变了电压 许多反映变频器低速无力的,实际改下曲线 提高低速电压 力量立即就大了,当然热量也大了

楼主:
fang老大,那中间电压还改它不?我看它是50HZ下默认15,没敢改,有点怕

网友:
可以改 你实验慢慢提升 同时用变频器看电流 只要不烫手就没事 说用变频器低速无力的都是没调试好

网友:
这样搞 冷却系统必须跟上

楼主:
 多谢,明天继续调试。

楼主:
我的冷却系统跟得上,独一无二呵呵,桶中桶,内桶封闭给电机,外桶冷却内桶,自来水,要多大就多大,还不怕脏,随时加水

网友:
一定要注意主轴温度,要不然就悲剧。这么做其实是改变了VF斜率,和原来相比,电压高了。
看楼主的加工图片应该会烧刀,我用钨钢刀,5000转,火花看起来和你的一样,刀尖很快没了。

网友:
得浇冷却液

楼主:
嗯,明天测试随时摸。刀尖有磨损,但不很少,也许是运气。不过满刀比走边缘声音纯些,发觉走边缘损刀,吃刀过小损刀。我是线规机,200多公斤,估计应该吃大刀

网友:
我的2.2KW的电主轴!6MM铣刀加工45#钢没问题!前两天铣了10MM深!做了个小零件!

网友:
板凳兄的 jj也很强啊 啃铁也唰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佩服您老大的手艺!相比铣床来讲,这东西算磨洋工,就看它在那里跑啊跑的,只是做东西灵活一点罢了,不省心的

网友:
这样搞比起铣床来真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