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车床安装直线导轨的想法

楼主(2012-08-05):
旧车床导轨磨损的厉害 想在2条平导轨上直接打孔安装直线导轨 可行吗

网友A:
不行那边的也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那边的也磨损了
磨损的一般都是前面的山型轨道  2条平轨道切屑时没受力 后面的平轨道是底部受力

网友B:
高度变了,许多东西都要动,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变了,许多东西都要动,很麻烦。
是的 高度变了 但是改数控不错

网友:
可以的 我很多工业的就是这么改的 要把原来的轨道铣掉 磨好 安装

网友:
原来想过这样做,不过是做铣床,后来想想,肯定有磨损,不过有条件上磨床磨磨,做铣肯定好,毕竟费床身多,还现成的铸铁。

网友:
车次看起啦

看起来车床 是多功能的    硬轨  可以重新做  刮平面的 叫个 老技师干 也花不了   直线导轨的钱

网友:
大工程.有难度.高高高手才能搞定.想法不错

网友:
得不偿失,线轨安装不是打两孔攻几个丝就行的。基准,平行度,直线度等等没有加工能力是不行的。
床身拆下,上导轨磨,然后大拖板贴塑。

网友:
山轨怎么办

网友(2012-09-22):
摸石头过河

网友(2012-10-28):
我也想知道是否可行,我的旧硬轨车床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2013-04-09):
行不行啊??

网友:
横向受力够吗??

网友:
绝对可行的,,但是需要加工精度。。。

网友:
旧导轨修磨,托板贴塑就行了吧,不用动那么大的工程,况且线轨成对使用价格不菲,且和铣床比,工作环境极端不好,除了铁屑就切削液,线轨用不了多久就得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