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孔打眼问题。。。

楼主(2012-08-05):
本人纯新手,请教:比如在一块很大个无法移动的大铁板有几个已经钻好的孔,并有已经套好螺纹,怎样才能把一块小铁板钻好和它一一对应的孔那?我要把这小铁板用螺丝拧到上面。。。谢谢前辈指点一下初学的我,3q3q3q3q!!!!

网友:
剪一块跟小铁板大小一致的纸放到大铁板上把那几个孔敲出来再贴到小铁板上打孔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测量下孔距再钻孔!

网友:
标题

沙发的办法好

网友:
用卡尺测量,划线

网友:
积累误差会让工件报废

网友:
测量测量再测量。

网友:
测孔距与对角线

网友:
既然是大工件, 那么 孔与孔 之间的距离也许比较大, 有一种方法,精度比较高  假设有 四个孔  ,但也有点费事

准备 四块  木板,稍微厚一点的,用钻小铁板的钻头 在每块木板上钻一个孔,然后把 每块木板 用螺钉固定在 那个 无法移动的大铁板上,固定的时候螺钉要在木板孔的中心

四块木板之间 用 木板条  相互连接固定 牢固, 这样四块木板上的四个孔就固定住了成为一体,

然后拆下木板固定在小铁板上,钻头对着四个小孔使劲钻就可以了,  当然  木板 你也可以换成 废掉的铁板

网友:
我给个方案
1,找一张足够大的白纸。 用背面涂抹法(就像小时候玩白纸印硬币一样),将大板孔位置印在纸上。
2,白纸上孔位找中心。这个不用交了把。
3,把白纸盖在小铁板上,用冲针在孔位中心打定位。
4,钻头在定位孔上打孔。
此方法做的好精度能达到0.1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白纸孔 找中心的误差吧,还有那个白纸孔 还得够圆, 再说 白纸还是 软体的 这又是误差

我觉得还是 我的好    钻头直接放在 木板孔 里面,

网友B:
弄几个尖头螺丝拧进去,露个小尖,然后小件放在上面,砸一下,就有打眼标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用于螺纹一样大的无头螺丝,一端车尖,拧上铁板,调整高度,把另一块板放上去,锤子敲几下,搞定

网友:
任选一个孔,作为基点,然后测量其余的孔,
及各孔间 中心距离

网友:
测量时,把螺丝拧进去后测量孔距,误差会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几个尖头螺丝拧进去,露个小尖,然后小件放在上面,砸一下,就有打眼标记了

这个方法好。

网友(2012-10-16):
单件的一般都用13楼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人

网友C:
在孔距不太大的情况下,支持用纸套模的办法。

网友D:
尖头螺丝的方法不错,也可以先把两块板子按照螺丝紧固以后的位置叠好,大板在上面,然后拿一个和大板螺纹孔对应的预钻孔直径的钻头,插入,用手用力向下拧几下,小板上就会有痕迹了,在用冲子冲出孔位,打孔就可以了。
预钻孔的直径可以查到,比如 4mm的螺纹预钻3.3mm的孔, 5mm 4.2 , 6mm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