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小床的提供齿条走刀齿轮的参数

楼主(2012-08-05):
请有小床的提供大托板下齿条走刀三个传动齿轮的参数,一般用什么比例,准备用M18丝杆做图里的丝杆谢谢!

网友:
一般手轮转一周拖板移动20---30mm比较合适,齿轮比例大概用3:1左右。

楼主:
想用1模的齿条做,齿条还没有买回来,不知道齿之间的间隔,请问马在草原兄知道吗?可以提供点参考吗?

网友:
模数1的齿条齿距应该就是圆周率的数值3。14mm,因为模数1的齿轮直径减2就是等于齿数,如齿轮直径是17mm—2=15,那么这个齿轮齿数就是15齿。

楼主:
照这样算的话里面的那三个齿轮应该是15-45-15呢?

网友:
要考虑齿刚性,模数1的齿轮15齿的话,齿轮内孔做到8mm会显得单薄,所以小齿要用大一点的为妥,用18齿比较适合,大的仍然是45齿,45/18=2。5、  18/2。5=7。2,   7。2x3。14=22。6,所以手轮转一周大拖移动是22。6mm。

楼主:
应该用这样配:18-45-18 会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