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通II的V尾混控设置

楼主(2012-08-06):
天地飞6II默认的+50%,-50%,直接导致输出电压减半

所以今晚试了插2舵机在2,4通道上验证一下,确实如此。

解决办法自然改大一点,由于是用舵机测试,所以我用的是100%,暂时没发现问题,手里电调没在,暂时没办法装车试验

进入设置16项,开启混控,ELE1,ELE2都是+100%,RUD1,RUD2就一个+100%,另一个-100%,必须不一样,不然坦克光跑直线,或是光在地里兜圈了

舵量的话,最好去02的EPA那里改好,起初设置是每个通道箭头向上向下都是100%,以后可能要改一下

还有个RUD2+100%忘了拍

还有个RUD2+100%忘了拍

楼主:
V尾这一块,不设置好,这6II还不如天6A用的方便

楼主:
有没有出错页不清楚,先这样,改天有什么出入再补充,有什么不对的,各位DX提出

网友A:
这个混控设置还是不如电调自带的好,倒车时的方向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混控设置还是不如电调自带的好,倒车时的方向是反的

主要是为了上320A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上320A电调

那还不如改下控上的摇杆,用左右双杆控制,操控方式也仿真下。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改下控上的摇杆,用左右双杆控制,操控方式也仿真下。  嘿嘿

那不变成环奇了嘛,用着不舒服,至于不能单手操作,想调试点什么都不方便

网友B:
上FF9就能解决倒车反向的问题

网友:
纯技术贴,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FF9就能解决倒车反向的问题

这个倒是没试过,我的ff9是飞机专用。。。。

网友C(2013-01-21):
菜鸟请教一下:刚入个全英文的天地飞6II,下 载的说明书太简单了,而且都是控制飞模的,请问接线并对上码后,如何启动坦克?我用的是胖包的MD电调及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请教一下:刚入个全英文的天地飞6II,下 载的说明书太简单了,而且都是控制飞模的,请问接线并对上码后 ...

我记得有发过一个讲天6二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请教一下:刚入个全英文的天地飞6II,下 载的说明书太简单了,而且都是控制飞模的,请问接线并对上码后 ...

不用声组的话,油门杆的,上下俯仰,左右炮塔。非油门杆,上下左电机,左右控制右电机。开炮用开关。

网友:
买一个V尾混控就轻松解决了。。。

网友(2013-05-02):
引用 网友A:
这个混控设置还是不如电调自带的好,倒车时的方向是反的

确实如此,不知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FF9就能解决倒车反向的问题

你好,请问用 FF9 的哪个功能才能解决呢?大概原理是什么?
我快头痛死了。。。
谢谢了!

网友(2013-06-09):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用 FF9 的哪个功能才能解决呢?大概原理是什么?
我快头痛死了。。。
谢谢了!

比较繁琐,要设置5个步骤,还要再浪费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用 FF9 的哪个功能才能解决呢?大概原理是什么?
我快头痛死了。。。
谢谢了!

我er9x试过可以,大概得原理是把直行方面摇杆分2个前提,大于0启用1个混控,小于0启用1个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