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该怎么修?电机高手进来一下.

楼主(2012-08-06):
原来用得好好的铝切割机,今天用的时候突然电刷部分冒很大的火花,而且伴随着浓烟,
电机
要转不转的,什分无力。清理过了电刷和转极还是无效,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还能修好吗?

网友A:
找专修电机的店铺维修,估计是转子短路了

网友B:
烧了,换件吧,修好的没劲

网友C:
把电机的主轴芯用沙皮打一打再试试

网友:
换转子,电动工具转子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D:
转子烧了

网友E:
用万用表Rx100档,量换向片的相邻两片电阻应该一致,如果有一组的阻值相差太大,转子短路,,,,,换转子吧

楼主:
不知道去哪找电机换

网友F:
转子换向器如果凹凸不平了的话(这时碳刷也差不多废了换一对),车一刀,打磨打磨,保证如新,我的第一个角磨机第一次坏就是这么好的,现在用起来声音,跟新的一样

网友G:
转子重绕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