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水平问题

楼主(2012-08-06):
调机时发现,油门杆推到中间时用调平座把十字盘调平后,油门再推到顶时十字盘又不平了,油门回到底时也不平,只在中间是平的,不知各位魔友是否注意过也有同样问题,是否
舵机
动作行程不一致造成的?有办法解决吗(是否有必要解决)?

网友A:
我的700E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有副翼系统必须解决,不然油门推到悬停点上会往一个地方飘;
如果是无副翼系统且不是特别歪,可以忽略

网友C:
按理说舵机一致性好的话不会出现此问题,
但是有可能是单个或者某两个舵机行程受到限制,导致最后十字盘不平,
可以在控里的相关选项调整舵机行程,
或者微调舵机位置,三个油门位置的舵机尽量微调成一致状态。

网友D:
学习了,我的也有这种情况,但不严重,

网友E:
我的也曾经有过,最后是调控里的行程。

网友F:
用十字盘水平器测量,上下部平的话用混控和舵机行程解决。

网友G:
LS正解,不过我只试过调行程,混控太高深木有试过

网友H:
是啊,谁能说说怎么用混控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
行程调下就好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试了一下,单纯调行程还是不行,最低点调平了到最高点就不平了,反过来也是,最高点调平最低点又不平了,试了半天最多就是在低点和中点平,高点还是不平,没办法,先凑合飞吧,哪位高手再给指点一下。

网友J:
回复 楼主:
斜盘三点水平调试方法:
先调中位:遥控器舵杆置于中位,斜盘舵机臂尽量居中,调整发射机内部微调使舵机臂与连杆垂直,调整连杆长度使斜盘水平。
调整最低/高位:不要动遥控器内部微调数据和拉杆长度,螺距杆到底/最高,仅调整舵机行程量,使斜盘在最低位/最高位水平。
舵机差异大时,可能出现行程不足或中位至低、高位间斜盘水平偏差的情况,则,总距杆不一定推/拉到头。

网友K:
T8FG控里面可以调平 高 中 低 3个舵机工作不一致都可以调平

网友L:
我的天7都可以把上下分别调平,里面有个舵角设置,高级控没用过,应该也有类似的功能吧

网友M:
遥控可以调

网友N:
LZ明显没有把控玩明白。。。调最大最小位置 比天7高级的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O:
控设置是普通十字盘的无副翼怎么调

网友P:
调节控里的行程啊,有正负两个调节。

网友Q:
我的也这样,是舵机一致性不好,换了就好了

楼主:
我的控是XG8,不知道哪个功能是调舵机一致性的,我是用的舵机行程调的,只能在最低和中点水平,高点时右侧舵机低,像是舵机的一致性不好,舵机是115MG。

网友R(2013-12-21):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