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涡流发生器”(Vortex Generators): 提升3D性能?

楼主(2012-08-06):
最近在Rc groups上看到一段视频和相关的贴子,引起了我对“涡流发生器”(Vortex Generators)的强烈兴趣,非常值得转到国内网站上分享,以下转载RC groups上的原文,再加上本人的翻译。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1332229&postcount=7100

Vortex generators
I get a lot of people asking me about the Vortex Generators that I have shown here before and how to make them. Below are pics showing exactly how they are made. I use Welders adhesive to glue them on. Put them on with the glue wet so you can move them around to the perfect spot.

Where to put them:

On the wing has the most effect. If you take the highest part of the airfoil down to the leading edge and divide it in thirds, you want the VGs in the first third. On the 60"s I put one set of VGs at every rib location on the wing (6). On the wing VGs make your roll control, authority, speed and preciseness better. It will also increase the stall angle and reduce wing rock.

On the horz stab and elevator. I only put them on the outer portion where the elevator is full width. VGs on the Horz stab and Elevator increase the power you have with the elevator and increases the precision and feel of the elevator response. You can tumble like crazy with the VGs on the rear control surfaces.

Rudder does the same as with Elevator. Just make the response better and power better.

You can put them in other places to smooth out airflow around things. Like with the Edge below I am using a VG on the cowl to smooth out air hitting the wing and fuse junction.

Just play with them, you can't screw it up. I have never seen a configuration of these that didn't make some improvement.

How to align them:

30-45 degrees to the relative wind.

Where to get the material:

3/16" Styrene Stock in the model train section of your LHS. Welders is at Lowes.

How big of a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In my opinion, RJ Gritter's and several others who have tried this on a 60" the VGs setup like I have below will make the airplane 35+% better. Now better is a subjective thing but even though they are a pain to install I couldn't imaging going without them any more. They just make everything more EXPier!

Try it on your beater and see if you like it!

很多人问我怎么给飞机加装涡流发生器(VG),以下是制作和安装的图片,我使用的是Welders胶水,在胶水还是湿的时候粘上去,这样可以方便调整位置。

安装在哪里:

安装在机翼上是作用最大的,把翼型最高点至机翼前缘的距离分成三等分,VG应该安装在前三分之一处。VG在机翼上可增强对横滚的控制,舵效,速度以及精确性。并能提升失速角度,减轻机翼的晃动。

在平尾和升降上,我只装在平尾的外部与升降舵宽处对应。VG可以提高升降舵的力量以及舵面反应的精确度。在尾部装上VGtumble会更暴力。

方向舵也是一样的,可以提高舵面的反应和力量

你还可以在机身的其实部位安装VG使气流平顺,例如我在这架EDGE上把VG装在了机头罩侧面使得机身与机翼连接处的气流更平顺。

大敢尝试好了,只会好不会坏的。我还从没见过装上VG后性能没有改善的情况。

安装角度:与气流成30-45度夹角

材料哪买:

3/16" Styrene可以在火车模型柜台找到。Welders胶水在Lowes有。

有多大区别?
我和RJ Gritter以及好几个其它模友在60英寸飞机上有以上方法安装了VG,大家感觉性能提升至少35%. 当然飞行性能是个很主观的感受。虽然安装有点麻烦,但我现在已经很难喜欢上没有VG的飞机了。反正能使性能全面提升到更“专业”的层次。

不防一试,看你是否喜欢。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粘的还真不少,感觉如何?

楼主:
以下是一段飞行视频和讨论

以下是飞手的对VG的感受

I simply followed Chris Jewett's method for vortex generators posted here: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postcount=7100

我只是按上贴一介绍的方法安装了VG

I have not done any experimenting with angle, size, or spacing...but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with these things on there. To me it is the best aerodynamic idea in aerobatics since SFG's became popular...it's really that significant.

The purpose of the VG's is to create little vortices that "energize the boundary layer." From a layman's perspective it pulls the air closer to the wing. It increases lift, control authority, and drag.

我没有试验过VG的角度,大小和间隔等。。但装了以后区别太大了,简直是继SFG(翼尖小翼)之后空气动力学上的最大进步。效果真的非常显著

In the air, the plane feels twice as big and a little lighter. When I do a parachute or a really hard full elevator rate push or pull (like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at video) the plane comes out of the stall much more quickly and "hooks up" with a lot less wobble and fidgeting. It's less affected by the wind, and control response feels more pure. It just generally feels more stable and locked in...like a bigger plane. It also harriers with less wing rock. However, the plane has a little more drag, so top speed isn't quite as good, but it's still no slouch of course. When I have more time I would like to experiment with zig-zag ribbon strips and an hour-glass shape on the leading edge instead.

在空中飞机飞起来仿佛有两倍大,而且感觉更轻盈。在做Parachute这种升降大机动的动作时(就像视频一开始的那个动作),飞机从失速到平飞的恢得速度很快,而且很少摇晃。 风对飞机影响更小。对控制的反应更真切。总的感觉更稳,更有锁定感,像一架大飞机。眼镜蛇动作时机翼的晃动小。不过飞机飞行的阻力有些增大,最大速度有所下降,但当然飞机还是很快D。我有时间会进一步试验不同的VG设置(这里翻译偷了点懒)

Give them a try; you will like them. If not, they are easy to remove!

试试吧, 你会喜欢的。就算不喜欢,拆掉也很容易。

楼主:
另一位网友的回贴:

Thank you Cody. Chris may have seen them on military planes when he was flying C-130's. Thank you Chris Jewett for your post. NASA has done extensive studies on vortex generators, Boeing uses them on their commercial aircraft & even some auto manufactures have incorporated them. What I haven't seen is the extensive use of them on aerobatic aircraft. I will talk to my peers a little more and help Chet play with the concept.

谢谢你cody,(视频中的飞手), Chris一定是在他飞 C-130的时候看过军用飞机上的涡流发生器。同时感谢Chris Jewett 的贴子(VG的制作贴)。 NASA对涡流发生器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波音公司也在他们的客机上应用了VG,甚至一些车厂也应用了VG。但我还没见过在特技飞机上VG的应用。我会跟我的伙伴们聊聊这个新概念。

网友:
绝对 好野 收藏

楼主:
更多涡流发生器在飞机与汽车上的图片

其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在翼面周围产生高能量的、紧贴翼面的空气涡流,减少边界层流分离的现象,从而提高升力、低速性能以及舵面的效应。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经过一下午的努力,我先给我的40英寸EPP按一楼的方法装上了VG, 材料是3mm D板。 明天试飞再报

网友A:
还真可以搞搞。。。

话说翼尖小翼装不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很早以前的简装航模书里就有过此类介绍,拉线和锯齿等形状的都有。对于3d飞机,应该机翼上下便面都装。估计能感受到区别的人不多

epp材料机翼表面粗糙,可能区别更小。

网友:
楼主试过之后感觉如何呢!求分享经验!

网友:
非常感谢大公无私的传授经验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
  没有风洞验证吗?小小的改变需要大量的验证。。。。

楼主:
下图是我的VG设置,是不是有点狼牙棒的感觉呢?

首先这架EPP飞机我已经飞了大半年, 几乎每个无风的清晨我都飞,已经记不清有几百了起落了。我对其飞行性能很熟悉,有一丝改善我都应该能感觉得到。

今天六点钟起来在太阳出来之前飞了6块电。我的感觉是:有进步,但区别没有他们说的“35%”这么大, 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数字,10%吧。主要进步在横滚的控制和锁定感方面,侧飞的稳定性和精确性也有所增强。低速性能,眼镜蛇跟原来好像没什么区别。全油门的速度没有明显的下降,声音也没变化。总之是有细微的改进,而没有负面效应。

原因可能有几个:
1. 因为是EPP翼型板机。这架飞机本来的低速性能、眼镜蛇能力、侧飞还有舵效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有无VG带来的改进没我预想的大。
2. EPP表面粗糙,VG带来的变化不如蒙皮木机。
3. Rcgroups上有评论说在小尺寸飞机上VG作用有限。

但正如老外所说:不妨一试,只有好处没坏处。因为这个概念是经过验证的,真飞机和跑车上已经广泛应用,在模型飞机上实现也很容易。下一步我会入手原贴中的Extreme Flight 60英寸 Extra 300,完全按他们的方法贴VG,看看是不是真有35%的进步。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自己试试,不一定要用跟他们一样的材料,扁碳纤条或玻纤片,轻木片都可以。

网友:
感觉很纠结,增加阻力是肯定的

网友B:
 记得野马战斗机研发的时候发现个问题,用凸透螺钉要浪费10%的燃料,增加10%的阻力。改沉头螺钉后最快速度增加了100公里小时。。。感觉这方法就是有意的增加阻力,要改变飞行性能的话应该是改变气动布局和机翼翼型才对。

网友:
理解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记得野马战斗机研发的时候发现个问题,用凸透螺钉要浪费10%的燃料,增加10%的阻力。改沉头螺钉后最快速度增加了100公里小时。。。感觉这方法就是有意的增加阻力,要改变飞行性能的话应该是改变气动布局和机 ...

增加扰流,不仅仅是增加阻力,而是改变气流的分离位置,提高气流的稳定性,可以增加升阻比。

网友:
顶!回去拿50E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顶 freesex 兄

陈伯

网友:
好贴!
想知道具体的原理,以及气流的路径改变到底是如何作用的。

网友:
百度的结果……

中文名称:涡流发生器 英文名称:vortex generator 定义:用以防止气流分离,安装在翼面或机身上产生小旋涡的翼片。随着对21世纪的飞行器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要求,对21世纪的空气动力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未来的军用飞机将更突出低可探测性、高机动性、超声速巡航和短距起降等要求,对民用飞机则突出经济性更好、乘坐更舒适、环保性更突出等要求,而传统的飞行器外形很难满足新的要求,必须开拓全新的气动外形和飞行方式,建立新的气动数据库。

在开拓新飞行器外形和飞行方式的同时,还必将发展出许多新颖的空气动力技术。例如通过主动流动控制技术,包括吸气、吹气、微振动、微涡流发生器、特定的表面粗糙度分布等,改善飞机的升阻特性和操稳特性,用智能材料和智能结构,让飞行器的主要气动面按飞行状态自适应地改变外形,使飞行器在不同的飞行状态都处于最佳外形,从而产生最佳的气动性能等。
  本刊从这期起开启"空气动力之窗"栏目,将陆续刊登围绕21世纪空气动力学新概念和新技术的系列文章,欢迎大家投稿。
  飞机在其飞行包线范围
内,如果机体表面出现不利的气流分离,将带来许多不良后果,例如增加阻力、降低升力、导致提前失速和不对称失速等。此外襟翼偏转后,襟翼表面上的气流过早分离会导致失速迎角减小,最大升力系数降低;操纵面上的气流分离可能导致操纵面效能降低、操纵杆振动;平尾上的气流分离可能导致飞机危险地自动上仰。涡流发生器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有效地阻止以上各种气流的过早分离。
  工作机理
  涡流发生器实际上是以某一安装角垂直地安装在机体表面上的小展弦比小机翼,所以它在迎面气流中和常规机翼一样能产生翼尖涡,但是由于其展弦比小,因此翼尖涡的强度相对较强。这种高能量的翼尖涡与其下游的低能量边界层流动混合后,就把能量传递给了边界层,使处于逆压梯度中的边界层流场获得附加能量后能够继续贴附在机体表面而不致分离。这就是涡流发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早在上世纪60 年代,一些空气动力学研究人员对涡流发生器控制平板湍流边界层的流动机理进行了研究,同时通过对涡流发生器流动的湍流结构、流向涡发展的研究,提出了涡流发生器控制边界层,特别是控制湍流边界层分离的基本原理就是在于向边界层内注入新的涡流能量。
  接着空气动力学研究人员对控制翼型和机翼湍流边界层分离的涡流发生器原理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包括对涡流发生器的形状、几何参数及安装位置等,并针对其高度与当地边界层厚度相同的早期涡流发生器在非设计状态(即边界层不出现分离)的情况下,产生附加的型阻和涡阻的问题,提出了亚边界层涡流发生器和微型涡流发生器的概念。
  这类微型涡流发生器的高度相对当地边界层厚度都较小,甚至仅为当地边界层厚度的1/10,它可增加边界层底层的流场能量,能阻止大的逆压梯度形成并延缓边界层分离,而且在非设计状态又不产生大的附加阻力。
  研究表明,该类微型涡流发生器可使升阻比提高一倍以上,从而打开了将微型涡流发生器应用在飞机增升装置上的希望之门。
  对襟翼边界层的控制
  在飞机设计中,机翼增升一直是关键问题。通常采用由多个翼段构成的增升装置,流动分离情况因其几何外形和飞行条件而变得很复杂,要实时、准确地预测和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多段增升装置的机械结构复杂,使用可靠性降低、维护费用高。因此,现代飞机设计倾向于采用结构简单的增升装置,发展趋势是把后缘的二段或三段襟翼改为单襟翼。为了保持高升力系数,简单结构增升系统的每一部分都要加大负载,这将导致气流分离,特别是在襟翼表面上的过早分离。
  增升装置的流场易于分离,且分离形态复杂,有时甚至在小迎角时也会出现分离,这不仅降低增升效果,而且还会带来很大的阻力。如果用改变增升装置几何构型的办法来避免小迎角时的襟翼流动分离,则会带来最大升力的减小。
  因为多段增升系统的边界层分离主要发生在襟翼上,而要在襟翼上加装大尺度的涡流发生器在结构上几乎无法实现,而微型涡流发生器的出现使多段增升系统实现边界层分离控制成为可能。
  微型涡流发生器是基于对亚边界层叶片式涡流发生器的微型化改进,改进的内容包括:
   1.减小涡流发生器高度,以便在不使用襟翼时,涡流发生器可方便地收入襟翼舱;
   2.增大涡流发生器前缘后掠角,以减小型阻;
   3.涡流发生器与来流的夹角(即安装角)从15°增大到23°,以确保产生连续通畅的嵌入式涡流;
   4.对于反向旋转的涡流发生器,增大了每对之间的距离,以加大对其下游的影响区域。
  这种加装在襟翼前缘附近的微型涡流发生器,在设计状态下,既能保持最大升力值又能减弱大迎角时的边界层分离,在巡航飞行时随襟翼收入襟翼舱,从而避免了附加阻力的产生。目前在国外已经广泛在襟翼上使用了微型涡流发生器,如在美国的A4"空中之鹰"战斗机的前缘襟翼和一些新型商用飞机后缘襟翼上都使用了微型涡流发生器。
  美国NASA 兰利研究中心还把微型涡流发生器用于三段翼型的襟翼上,使升力系数和升阻比分别提高了10%和80%。近来,微型涡流发生器又开始向智能化方面发展。
  实际的使用效果
  在实际使用试验中选择了两种不同的叶片式微型涡流发生器,一个的高度为0.25厘米的三角形,另一个的高度为0.1厘米的梯形翼,并分别安排它们产生反向旋转涡和同向旋转涡。针对所研究的襟翼边界层的典型分离线大约在45%襟翼弦长处,所以将微型涡流发生器布置于襟翼弦长的19%25%33%处。
  使用结果表明,在典型的着陆条件(迎角为)时,三角形或梯形的微型涡流发生器安装在襟翼弦长33%25%处都能有效地减缓边界层分离,而在19%襟翼弦长处仅有较小的梯形涡流发生器仍保持一定效果。这可能是由于较高的三角形涡流发生器产生的大的流向旋涡已漂移出襟翼边界层边界以外,削弱了把自由流动能量带入近壁面区域的能力。
  对于梯形的微型涡流发生器而言,当安装在25%襟翼弦长处时,反向旋转比同向旋转的微型涡流发生器控制效果更好;而在19%襟翼弦长处时,控制效果却是同向旋转比反向旋转的更好,其原因可能是在湍流边界层中,同向旋转的涡流持续的时间比反向的更长。
  襟翼微型涡流发生器的形状和位置对多段翼型升阻特性影响综合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最佳的控制效果可使升阻比从没有涡流发生器的5.2提高到9.0以上,最大可达到11,最差的也可提高到6.0
  在所研究的所有襟翼微型涡流发生器中,没有一种对最大升力系数有不利影响,可见这些涡流发生器都有效地使流动重新附着在襟翼上,因而推迟了气流分离。
  结果表明,在多段翼型和增升装置设计中主动应用涡流发生器,可以有效阻止气流分离,增加起飞、着陆构型的失速迎角,获得更高的最大升力系数,显著提高起飞构型爬升阶段的升阻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概念涡流发生器的提出,这一特殊气动力部件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网友:
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
涡流发生器与来流的夹角(即,以确保产生连续通畅的嵌入式涡流;
这句话我理解为,涡流发生器安装角15°到23°直接,窃以为楼主可能装得过大了,另外用D板未免太厚。

网友:
以前做牵引,要加一根扰流线,好象原理与这个差不多。

网友:
我记得扰流器的作用就是把层流附面层变成紊流附面层。

层流附面层阻力小,但比较容易分离,一旦过早分离就失速了,而且处于分离点之后的舵面自然舵效也好不了。
紊流附面层虽然阻力大一些,但不易分离,这才造成了前文提到的种种效果吧。

网友:
如果有用的话,希望对安装位置和角度进行进一步的规范确定。

网友:
请问下视频里的飞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Extreme flight 60英寸 extra 300

网友(2012-10-06):
有没有兄弟用其他机型测试过了?

网友(2013-11-24):
引用 网友A:
还真可以搞搞。。。

话说翼尖小翼装不装有什么区别?

实测翼尖小翼提高大约30%的横向稳定性,50%的侧飞性能,20%的方向舵效,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野马战斗机研发的时候发现个问题,用凸透螺钉要浪费10%的燃料,增加10%的阻力。改沉头螺钉后最 ...

谁来发明个可以收放的涡流发生器,高速收起,低速打开,就完美了

网友(2014-07-07):
最近加了VG  EF 60寸 EXTRA 300 确实 焕然一新 低速性有了 质的飞跃

网友:
这东西,记得大飞机上是类似半个圆弧一样安装在机翼上表面的,原理是把距离表面远一些的高速高能量气流通过VG来导向并且翻转,吹向机翼表面,增加在低速时候机翼上表面气流能量的不足,那样使气流不容易分离,降低失速速度~~
但是的确前提是飞机的速度还是要一定的,并且表面如果太粗糙的话,原本气流就很杂乱,增加这些和不增加区别不大